求助:KINGVIEW中OPC的使用

楼主(2004-04-01):
我在用VB.NET写监控程序时,用到KINGVIEW提供的OPC接口与程序通信(.NET不支持DDE),用ReadTag读数据时,一切正常;但用WriteTag写数据时,不论要写什么值,KINGVIEW中对应的变量值都是0,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5-08-11):
我也在编OPC,我用的是VB6,但我用用ReadTag读数据,读不出来,我用AddTag添加项目也没有成功,返回值为-13,或-7,您这是怎么编的,能告诉我吗!不胜感激!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的邮箱是neteor@tom.com,谢谢

网友B:
用ReadTag读数据,读不出来,我用AddTag添加项目也没有成功,可能是你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的DCOM设置没设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