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Delphi OPC中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04-04-01):
请问高手: 小弟有一点小问题请教一下,看到OPC VB代码其中有:{opcItems.Remove 8,ServerHandles,Errors},我想变成Delphi,不知道ServerHandles,Errors的类型应该如何定义?VB中都是Long,而我改成Double,variant或者Point都不行,请你们指点一下,谢谢,不甚感激! ////////报错:[Error] Unit1.pas(67): Types of actual and formal var parameters must be identical.

网友A:
vb中的long如果用于 handle delphi中可改为 Longword. (无符号) / Longint(有符号)

楼主:
写,我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