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救命呀!出人命了!

楼主(2004-04-01):
我用PCL711B数据采集卡,用VB编写的程序,运行时出现 "没有可插入的ISAM",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确定板卡的基地址和中断与系统资源没有冲突。

网友B:
请电研华技术部800-0345 010-62984346

网友C(2004-10-22):
这个问题应该和硬件没有关系。 可能是你用的某个VB类没有安装/注册。你可以安装VB6的SP5补丁再试试。 是否你用了第三方的DLL文件或OCX控件,又没在操作系统注册,或某个控件的版本冲突了。

网友D(2005-05-28):
各位工控前辈,我是刚刚接触数据采集。准备对江苏金科仪表有限公司JK601 系列电感式液位变送器进行数据采集。输出信号是4-20mA、二线制,我想用研 华的pci1712 1716进行信号采集。 我想用VB编程,但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编程???怎样进行连续采集??? 怎样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反馈回去,进行电动阀的调节? 各位前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经验?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相应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