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读取MACSⅡ系统里的实时数据

楼主(2004-04-02):
请教:怎样读取MACSⅡ系统里的实时数

网友A:
对和利时公司系统了解不深,不敢妄下定语,我在这里只能给您提点建议: 您准备从MACSⅡ系统中提取数据到您的数据库里,您可能要准备一台计算机和你所采用数据库的相应客户端软件以及数据库驱动程序,再视传输距离的长短,考虑传输接口的方式(这点您要与和利时的工程技术人员商量了)。 您再请和利时的工程技术人员为您完成:系统侧的发送程序、您接收侧的接收程序、向您数据库的写入程序等这么几项工作,至于这些工作是否是免费,就看您和他们合同是怎么定的了。 最后,预祝您顺利!

楼主:
谢谢先! 我要做的就是免费的工作,否则给和利时打个电话一切就OK了。别误会,我可不是窃取,只是想看一看在学校里学过的东西,能不能用上,并不是给公司卖苦力。 问题是怎样得到系统侧的发送程序?

网友A:
给和利时的工程部打个电话,花点银子吧!

网友B:
我没有用过MACS2,只用过SMARTPRO3.02,可能有些类似,你把趋势图以*.DBF或*.EXL的格式保存一下,就可以得到数据表格.不敢保证行不行,你可以试试!

楼主:
不行。SmartPro与MacsⅡ截然不同,后者是和利时自己开发的,前者是他们买的洋鬼子的。

网友A:
呵呵,我看你这惊涛就慢慢地拍岸上的石头吧,告诉你,花点银子,你非不信,偏要钻牛角尖;你又不是不知道,国内这些个系统厂商,只要真正是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控制软件,通用性和开放性都不好;你还非要自己瞎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