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MR-J2S

楼主(2004-04-02):
三菱伺服MR-J2S驱动器的轴角编码器输出信号是否可以直接接到有隔离输入的需TTL电平输入的计数器输入端?驱动器的命令脉冲输入信号是否可以由步进电机驱动卡(研华PCL-839)直接驱动?

网友A(2010-02-03):
不可以。MR-J2S编码器信号是差分信号。因此需要专用IC转换成TTL电平后才可以。步进电机驱动卡当然不可以驱动伺服了。不知道你那里为什么有这么多怪想法,有时间到我的个人网站上看看吧,WWW.FIX4U.CN,应该能找到您需要的东西。

网友B:
“三菱伺服MR-J2S驱动器的轴角编码器输出信号是否可以直接接到有隔离输入的需TTL电平输入的计数器输入端?”

理论上只要两边共地,信号输出负端悬空就可以。实际上这种方式抗干扰能力极差,而伺服本身通常就是个大干扰源。

“驱动器的命令脉冲输入信号是否可以由步进电机驱动卡(研华PCL-839)直接驱动? ”

可以,但是要注意具体接线方式。

网友C(2010-03-25):
学习了,步进电机驱动卡可以驱动伺服电机,那反馈的脉冲信号怎么解决

网友B:
学习了,步进电机驱动卡可以驱动伺服电机,那反馈的脉冲信号怎么解决
大部分国产步进卡都只能实现半闭环控制(对卡来说,就是开环控制),不理睬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