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芯片吗?低温漂、放大倍数大(最好是仪放啦),精度高且价格合适的运放

楼主(2004-04-02):
我现在需要对小信号放大约1000倍,看了ina114的资料,觉得参数很合适,可是价格太贵,要20+rmb,请问各位:有没有低温漂、放大倍数大(最好是仪放啦),精度高且价格合适的运放,能帮我推荐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价格属平常

楼主:
我只能接受小于10RMB的价格,有没有这样的仪放?

网友B:
有谁知道那种芯片的功能及引脚都与ICL7650一样,但电源要±12V供电 谢谢!!!

网友A:
tanjing:其实仪放没有明确的界定,通常是参数指标高的贵,首先看你需要的精度,然后和你的投入找个平衡点。 王炳山:ICL7650 也可以±12V供电

网友C:
可直接选用隔离放大器模块。 具体参数可参考: www.sunyua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