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怎么样用组态王来控制三菱FX2N的动作?

楼主(2004-04-02):
求助:怎么样用组态王来控制三菱FX2N的动作?最好能给我举个简单控制的例子.还有一些命令语句.因为是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很多东西单靠介绍书都完成不了的,还需要有实际操作经验的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肯帮忙呀!!好失望~

网友A:
你是哪里的?为什么不找厂家?在这里喊“失望”!厂家不服务,就退货!!!

网友B:
你用的是哪家公司的,如果是亚控的组态王就很简单的. 首先在数据词典里新建一个变量,对象就是你所要操作的元件(X/Y/M/C/T/D/S)都可以,若是位元件它的变量类型是I/O离散型 如果是字元件它的变量是I/O实数型.设好数据后. 在新建的画面里做一个按钮开关,双点这个开关打开它的属性,选择 (按下/放开/按住/)其中一个后会出现一个命令语言连接画面. 点下(变量.域)后会出现数据词典的内容然后选择你所需要控制的变量进行操作啦?

楼主:
很谢谢楼上这位朋友的指教,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组态王要连接远程的另一台电脑,好像只能在同个局域网内找. 不能够连接外面的电脑吗?还请指点.

网友A:
平价转让组态王软件! as11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