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点数的传感器选型

楼主(2004-04-02):
我想做一个螺纹钢点数器:螺纹钢在生产线上横向移动经过,用一个传感器在上方发射信息,并获取反射的螺纹钢信息,再经过PLC或者单片机分析记数。请教高手采用何种传感器较好。谢谢!

网友A:
反射式光纤传感器就可行

网友B:
我公司有现成产品,广泛用于钢铁行业。传感器耐温可到180度,传感器信号可以由我公司的JD-USB100转换器直接与计算机通讯或用计数器记数。也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制作功能 3097955@jieda-auto.com www.jieda-auto.com 洞头捷达自动化成套设备厂

网友C:
请与本人联系:ZHWYQ001@163.COM

网友D:
如果你要检测螺纹钢的数量,一般光电和光纤都可以,关键在温度上.如果检测螺纹钢螺纹数,采用激光就比较好,耐温,耐环境.你可以联系BANNER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