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4-04-02):
各位专家: 安川变频器空载出现UV1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网友A:
检查直流电压,也可能是CPU板故障!

楼主:
低压,检查继电器辅助触点!

网友B:
基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安川什么系列?基板有故障.

网友C:
只在空载时出现吗?

网友D(2005-05-17):
可能是由进线电压底造成的,我公司就遇上过这种情况,再改善电网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