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变选型

楼主(2004-04-02):
我的测点的位置与二次系统的距离约3km,请问选用何种压力变送器能满足通讯距离,要求使用常规的4~20mA信号传输。我翻看压变的选型样本,发现一般压变(进口的,国产较好的如EJA)的通讯距离一般都表明为2km以下。我作了一下测试,以1km的电缆20欧姆电阻来算(1.5mm2粗),我在配电器和压变间加了200欧姆电阻,但信号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距离可适当延长,有什么限制,请各位大侠能给我答复,帮助我完成选型工作。

网友A:
可以延长,但应考虑压变的导线与动力线分开,原理大功率的无线发射设备,另外导线适当加粗,以降低其内阻(1.5mm2粗基本足够),要用屏蔽线,凭经验是没问题。但生产厂家从不做这种承诺的,以为他不符和国标。淄博丹佛斯测控仪表公司 会竭诚为您服务,如有疑问可到现场为您服务,电话:0533-3177444 传真:0533-3179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