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请教

楼主(2004-04-02):
新版AS程序如何在老版AS中打开? 现在使用的AS版本一般为多少??

网友A:
新版AS程序不能在旧版打开,但是用些技巧可以打开一些,不过我们不建议您这么用.现在我们都用版本2.4,主要是一些新硬件及其软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