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在C++Bulider下使用DAQBench,如何载入其它采集板卡控制组件?

楼主(2004-04-02):
我在BCB下使用DAQBench ,利用“Component”菜单下“Import ActiveX control...”里可选择载入相应的NuDAQPCI数据采集卡控制组件,我的问题是,如何载入其它一些板卡的控件,例如研华PCI1713等? 可能问得不很专业,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ActiveX Control 的载入方式是依您用的开发工具而定, 这不是 DAQ card 厂家能自定的! 依同样的方式, 照着做就是了!

楼主:
To: GaryLin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利用上述方式,我在“import ActiveX”对话框里找不到相应控件,点开“Add”,也不知在哪找相应*.ocx文件,是否要结合其它板卡的驱动呢?谢谢!

网友A:
这表示您尚未安装该控件, 所以您无法引用该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