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趋势的问题

楼主(2004-04-02):
我在用citect做一个关于累积量的趋势,现在问题是当累积量过大(超过32000好象就有问题)时,趋势中的数据与实际数据有误差,请问该如何解决,谢谢~~~

哈哈!

网友:
看看http://www.zidonghua.cn/list.asp?boardid=19 .

网友A:
用来作累计量的变量类型应该为Real,至于趋势中的数据与实际数据有误差的问题,请将该变量在Trend Tags 的Storage Method选项设为Floating Point,citect默认选项是Scaled(比例)。注意,如果你修改了Storage Method选项,需把原来的数据文件全部删除,再启动运行系统。有问题的话请来信。Pcjgs◎163.om

网友B:
平价转让组态王软件! as11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