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我关于时间设定的问题

楼主(2004-04-02):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编了一道程序,程序里有十个时间控制,整个程序要经过三个循环才完成一道工序就是第一次启动完成一道程序,而第二启动还是完成同样的程序第三次也一样,就是这三次当中我要设置不同的时间参数,请教我该怎样设置时间参数

网友A:
王文信﹕你可利用三個計數器分別進行計數輸出﹐然后用MOVE指令分別傳送不同的時間設定值即可。最后第三此動作完成讓計數器同時復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