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李春发及各位同仁:佳灵问题

楼主(2004-04-02):
佳灵JP6c-9 11kw 由于插错了热敏电阻的线,错接到了继电器的插口上,而导致2003烧掉,后又纠正接线并更换2003(U12)后没有显示。检查不出原因,请教李春发及各位同仁,如何处理?

网友A:
在有什么问题请联系我。0531-8358138

网友B:
检查变压器是否烧坏了!

网友A:
变压器没有坏,你检查好了没有?请打电话0531-8358138我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