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碰到过吗?

楼主(2004-04-02):
为什么我的节点网络变量NV数目一旦超过9个load时就提示无法通讯啊?谁碰到过这种奇怪的问题,9个都可以,多加一个就被Kill掉了!

网友A:
what kind of your error message ? I suggest you have to post your error messge and then we can help you to found out your problem. i hope this helps

网友B:
Please post your code and the error message here.If possible,please use LPA-USB LonWorks Protocol Analyzer.

网友C:
你的软件是不是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