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中workspace启动问题

楼主(2004-04-02):
各位同仁:你们好,我的系统是P4装WINXP+SP1,但安装iFIX3.0后,再启动iFIX3.0出现如下提示: 在文件中发生错误d:/ifix30/dynamic libraries/scripting/project.cpp 行1527。从IPersiststorage装载VBA失败,但是D盘根本没有ifix30这个文件夹,望各位给指点迷津,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在启动workspace时,同时回启动两个隐含文件. 分别是flugandslove.grf(这个名字记不太清楚了)和user.grf. project.cpp是在系统生成这两个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建议你多试几次,或想办法把vba停下来进行debug.再不行就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