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多采用点(600点以上)又能远距离传输(1000m)

楼主(2004-04-02):
怎么样才能实现多采用点(600点以上)又能远距离传输(1000m)。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RS-485 + I-7000 or I-8000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c.htm

网友B:
TST5105,以太接口输出后,通过光纤耦合器可传输两公里以上,http://www.chengdutest.com/ProductsIntro/TST5000/TST5105.htm

网友C:
可通过用GPRS无线数据传输设备来解决你的问题: DataFairy、EnStar产品型号一览 2004/2 一、 DataFairy系列 DataFairyTM系列一体化智能数据处理器包括DataFairy-G、DataFairy-C两大系列,G系列采用GPRS的传输方式,C系列采用CDMA1X的传输方式。其型号、规格如下。 1、 DataFairy的主要功能 · 数据终端永远在线 · 自带8路/10路开关量输入、输出,带光隔 · 实时时钟 · 可将相关信息以e-mail方式发送到指定邮箱 · 内置GPS · 多种工作模式:永远在线、定时传输、透明AT命令(当作modem使用) · 支持短消息 · 支持语音接口 · 支持RS232/RS485 · 支持点~点、点~多点、点~中心的数据传输 · 宽电压输入,9V~36V DC · 工业级设计,适合恶劣的现场环境应用 2、DataFairy-G规格如下 DF-G02 DF-G03 DF-G05 数据传输方式 GPRS GPRS GPRS 开关量输入 无 4路,带光隔 8路,带光隔 开关量输出 无 4路,带光隔 2路,带光隔 内置GPS 无 有 语音功能 有 对外串口 2路RS232,或1路RS232、1路RS485 1路RS232或RS485 LED指示灯 3个,分别表示电源、无线网络状态、数据传输 实时钟 无 有 看门狗 有 备用电池 无 有 工作电源 DC 9V ~ 36V 功耗 < 1 W 环境 -40°C-70°C, 5-95%湿度, 无结露 3、DataFairy-C规格如下 DF-C02 DF-C03 DF-C05 数据传输方式 CDMA1X CDMA1X CDMA1X 开关量输入 无 8路,带光隔 8路,带光隔 开关量输出 无 2路,带光隔 2路,带光隔 内置GPS 无 有 语音功能 有 对外串口 1路RS232或RS485 LED指示灯 3个,分别表示电源、无线网络状态、数据传输 实时钟 有 看门狗 有 备用电池 有 工作电源 DC 9V ~ 36V 功耗 < 1 W 环境 -40°C-70°C, 5-95%湿度, 无结露 4、外观尺寸 两种系列的外观尺寸均一样,见附图一。 二、 EnStar 1、EnStar的主要特点 · 数据终端永远在线 · 丰富的IO接口:26路开关量IO、8路模拟量输入 · 丰富的通信接口:3路RS232、1路RS485 · 实时时钟 · 可将相关信息以e-mail方式发送到指定邮箱 · 支持点~点、点~多点、点~中心的数据传输 · 宽电压输入,9V~36V DC · 工业级设计,适合恶劣的现场环境应用 2、EnStar RTU主要规格如下: EnStar 数据传输方式 GPRS 开关量输入 16路,±36V,带保护。 开关量输出 10路:8路漏极输出,最大电流200mA,电压36V DC; 2路源极输出,最大电流200mA,电压36V DC 继电器输出 1路,最大电流1A,30VDC 模拟量输入 8路单端输入,11bits;或4路差分输入,12bits可接受电压输入,4 ~ 20mA输入 模拟输出 3路PWM输出 键盘/LCD 可选配,7按键,122×32图形点阵 串口 一共6路串口:1路RS4853路RS2321路CMOS电平串口1路编程串口 实时时钟 有 备份电池 有 看门狗 有 工作电源 DC 9V ~ 36V 功耗 环境 -40°C-70°C, 5-95%湿度, 无结露 上海英硕自动化公司 地址:上海市龙漕路51弄17层 联系人:于经理 FA:021-54484287,64511219 FX:021-54484287 E-MAIL:YHH123467@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