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推荐一个反应速度快、精度高的热电偶啊?

楼主(2004-04-02):
我想找一个反应速度快、精度高的热电偶。最好要比普通的温度计快4倍以上。 麻烦各位推荐一下,希望能提供一下相关的数据。 如果可能的话定做也可以的。 我的邮箱是:email2008@sohu.com

网友A:
市面上有快速热电偶卖啊,速度很快,一般用来测量钢水温度的,一次性用品!!大概几块钱一只!!

网友B(2008-12-03):
你好:

          鞍山市电工器材厂为专业生产温度仪表,工业快速热电偶,钢、铁水取样器及配件的厂家。你所提要求我们可以做到。请来电:13804229056 王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