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安变频器

楼主(2004-04-03):
李春发老师你好: 安川变频器的系列是606PC3/1.5KW,空载,带负荷都出现uv1,有时还能运行几个小时,有时一开就出现该故障,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台安变频器N2-402-M3/1.5KW空载出现OC-C,OC-A,OC-L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网友A:
快溶保险架子松动。

网友A:
保险架松动。安川

网友B:
606PC3/1.5KW检查主继电器接触是否良好!电压检测电路是否尘多功能! OC-C,OC-A,OC-L检查输出电流是否真的太大,如果则检查站电流互感器!

网友A:
606PC3/1.5KW主继电器线圈电压是24v的吗?还是12v?

楼主:
李春法老师你好: 请说详细些。台安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在什么位置?

网友B:
没有机看!应在输出端上!

网友C:
台安变频器出现这种情况原因:1 加/减速时间调了过小,而没加刹车电阻,用不久就会出这种现像。2 却实存在过电流,检查负载情况。3检测晶体损坏了,更换一下变可以了。

网友D:
请问木乃伊台安变频器的检测晶体是那一个,变频器上编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