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

楼主(2004-04-03):
我有一台变频器,三肯IHF 11KW,变频器开机一两天后发生一种现象,自动停机。停下后看不见任何故障。查看历史记录,只有欠电压报警,我想这应该是停机时380交流电源逐渐降低,才发生的报警。可是这样的现象发生了多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试!确定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检查电网是否稳定~同时用099参数复位,再看

楼主:
恢复后,也就是初始化后还是原样,请高手指招!

网友C:
第一批的三垦IHF/IPF变频器开关电源设计有缺陷,当部分变频器的温度升高时会出现自动停机现象。 更换振荡电路中的厚膜电路。 TEL:0755-26180286

楼主:
请明示:振荡电路在主板上吗?更换厚膜电路是要更换电路板吗?

网友C:
振荡电路在驱动板上,更换厚膜电路不需要更换电路板。

网友D(2008-12-26):
你们好我用的是  SHF-15K-A的变频器  现在 报警显示是  OLN  你们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可以说一下吗电话   051688262688

网友E:
1 运行时将面板拔掉,2 将变频器内部24V用线引出作为PLC输入信号,用个PLC看能否记录到电源有瞬停现象

网友F:
可能是附近有大功率负载,它的启动引起电网电压瞬间下降,变频器检测停机,你可以设置瞬间掉电检测功能有效,不知三肯的变频器上是否有这种功能?以前用过一台西门子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G:
9楼说的有道理,设置为停电瞬间启动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