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模块?

楼主(2004-04-03):
李工:你好! 请问东芝MG200Q2YS40和三菱QM75DY-H模块如何检测其好坏?如买新的价格怎样?

网友A:
新的MG200Q2YS40 是 1020 QM75DY-H 是401 不如买旧的拆机的吧

网友B:
没必要买新的,因为很多说是新的但其实也是旧的!MG200Q2YS40 测量如下: 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看外观痕迹),现在有很多模块是维修过的,参数正常但质量很差!!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 这方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是维修新手可以做到的,专业的可不是这样测量! QM75DY-H 还要测量两对触发脚B-E电阻是否一致! 这两个我都有!020-88281886。

网友C:
李工: 请详细说明“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原理和具体操作方法,好吗?

网友D:
很简单用电容表直接测大小,大的电流大,小的电流小.

网友B:
请看《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论坛》: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00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