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关于单端输入和接地的疑惑,大家给讨论一下

楼主(2004-04-03):
初学者来啦,大家不要被我的问题惊呆呀,呵呵 数据采集卡--凌华PCI9111。16通道,仅支持单端输入;12位分辨率, 采样率100k。 现在我已经做好的事情有:把采集卡安装到计算机上了,驱动也装好了 (在设备管理器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块采集卡);用DB数据线把采集卡上的37孔 模拟输入连到一块面包板上了,又用FC数据线把采集卡上的20针数字输入连到另 一块面包板上了。就是下图的样子: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 | | | | | |面包板 |====== |采集卡 |======= |======= |面包板 | |_______ | |_______ | | |_______ | |_______________ | 模拟输入 电脑 数字输入 现在我就产生了n多问题,呵呵 1.先说数字输入。 数字输入的一端有4个针脚: 1 GND 2 +12V 3 数字信号。。。 11 GND 12 +5V 13 数字信号。。。 在电脑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我测了1,2之间以及11,12之间的电压, 都是0。这说明2和12都是应当由外部来输入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提供 两种输入电压范围?这两种电压输入会使采集卡对数字输入信号的处理有所 不同么?这听起来有点蹩脚吧。。。知道的给指点一下两种输入电压的不同作用吧 2.再说模拟输入,有一个电路如下: --|10000V高压电源(有接地)|---|一个超高电阻,大概是5G欧姆|-- | | | | | | -------------------|一个1M的精密电阻|------------------------ |<--两端引出了两根导线---> | | 电压大概为2V(需要采集)| 在工控网逛了半天,我也没搞清楚怎么把这个待测电压信号给接到 采集卡上。因为 (1)PCI9111只支持单端输入,所以看起来只要把一根导线接到采 集卡的地针脚上,另一根随便接到一个输入通道就行了; (2)但是要命的是6000V的高压电源已经有接地了。如果像1中那样 做,就会在一个串连电路中有两个接地点。对于这样几千V的电源,太危险了吧。 大家看看是不是我对接地点的理解有问题? 3.刚刚说到接地点,就说一下我对接地点的理解吧。 以前做模拟数字电路实验的时候,实验箱上都是有接地点的。但是 第一:这些接地点都【不是真正】接到大地上的,他们只是提供一 个统一的电压参照点。我敢肯定的真正接大地的接地点就是有三相插头的家 用电器,他们为了安全考虑,是真正把电器壳与大地相连的。 第二:实验箱的数字接地与模拟接地的示意图如下。 ---------------- --------------- |数字接地 | 窄铜片条相连 |模拟接地 | |一大块铜片 |==========|又一大块铜片 |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可见数字接地与模拟接地实际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为了防止相互 干扰,他们相连的铜片很窄。 刚才看了半天工控网上的关于接地的讨论,我还是没明白一个最基 本的问题,那就是: 假设我有10个模拟输入信号,3个数字输入信号。可以肯定的是,10 个模拟信号都要接采集卡模拟输入的接地端(因为单端输入),3个数字输入 信号也要接采集卡数字输入的接地端。但是这两个模拟接地和数字接地是不是 一定要通过两根导线分别连到真正的大地上呢(如果你告诉我要连到一个xx 仪器上,那么这个xx仪器是不是真正连到大地上了呢?)?还是采集卡的 数字接地和模拟接地已经跟电脑机箱连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连了呢? 写了好长,兄弟们给初学者上上启蒙课吧,呵呵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呀。 画的图全乱了,画个简单的 图1: |面包板1|======|采集卡|=======|面包板2| 图2: -|10000V电源,有接地|---|超高电阻,大概5G欧姆|- |______________|1M精密电阻|____________________| 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串连(高压电源,5G和1M电阻串连), 然后把1M电阻两端的电压加以采集。 图3: |一大块铜片(数字接地)|====|又一大块铜片 (模拟接地)| 数字接地与模拟接地之间是一条窄铜板。

网友A(2004-07-14):
我也是初学者!不过我觉得你的接法有问题,20针的CN1和CN2不能和37针的CN3同时使用,否则板子就烧了。 我用的也是9111,+12V和+5V都能测到,所以你接线一定有问题。 像你说的这样测高压电源,一般要用互感器把高电压转化成可测量的信号。再就是你说的共地问题,最好用信号隔离器分开。用光耦进行隔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