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快速停车

楼主(2004-04-03):
请问: 我有一设备使用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系统要求变频器自始至终有运行信号,即:运行端子(FWD)与公共端(COM)是短接的。启动和停止设备时,是对运行频率来进行控制的。即:改变0-10V直流电压,改变设定频率。 问题一:在停车时,变频器不能在规定的1.2秒内停车,约2~3秒左右停车。(第一减速时间设定为1.2秒,没有制动功能)。 问题二:如果改变控制方式,即用变频器面板RUN/STOP来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面板电位器来设定频率。系统运行时,变频器(FWD-COM)闭合,变频器按设定频率运行,停车时,给变频器停止信号(FWD-COM)断开,这时,变频器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第一减速时间1.2秒)快速停车。这种情况也没有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请问第一种控制方式时,变频器为什么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停车?

网友A:
第一种方式不是停车,而是频率变作0,应该看频率变化信号

网友B:
是何品牌?停车方式是否是“自由停车”。如果是“自由停车”则有可能出现你所说的!

楼主:
停车方式是减速停车

网友C:
频率变作0和停车是有区别的

楼主:
如果用面板电位器设定频率,用面板RUN/STOP控制运行停止,变频器能在0.1秒内停车,完全符合系统要求。 如果用端子控制运行信号,外接一电位器控制设定频率,变频器也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停车,符合系统要求。 请求支援!!!谢谢!!!

网友D:
是0-10V的电压变化慢(从设定电压到0的时间就大于1.2秒,因电容的滤波作用).用电位器时选手册推荐的阻值,外部电压请加一泄放电阻试试.

楼主:
使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不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好不要“运行端子(FWD)与公共端(COM)是短接”!否则变频器容易坏!

楼主:
设备是进口的,采用三菱变频器,全部是运行信号短接。

网友B:
当然还要看运行状态!一般是不要一送电电机就启动,就是三菱变频器我们也修过很多由于这原因所造成的故障!

网友E:
变频器是不能作为快速起动的,这是变频器的特点决定的;快速停车,要有制动单元配合,制动方式下才能完成的。

楼主:
TO:楼主 这种明摆的区别的问题,其实不需要讨论的。1、变频器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抗干扰问题,所以模拟量输入端子在软件上有设置输入滤波时间常数而且还要经过一个A/D转换后才进入控制芯片。他的速度能和直接停车相比吗?且还有就像WJ1所说的硬件问题。2、变频器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都不可能在0。1秒停车,不现实

网友F:
停车时看电流多少

网友G:
失速防止要调成无效

网友B:
用运行端子(FWD)控制开停机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H(2011-03-08):
我在调试中遇到一种现象,就是楼主的第一种方式,减速时间在10秒,在停车时出现过流现象,现延长到15秒,还是过流。最后改成自由停车方式之后,呵呵,不过流了,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