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检测问题

楼主(2004-04-03):
请问如何检测变频器的输入(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IGBT)的好坏?有的时候变频器的输入册有电抗器怎么测量?谢谢

网友A:
必要条件:R、S、T、U、V、W分别对P、N呈二极管特性!当其中有一个测量值变小则是有问题!

网友B:
电抗器不影响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