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串口控制继电器啊?

楼主(2004-04-03):
怎么用串口控制继电器啊? 怎么让串口只输出一个1或者是0来触发继电器? 谢谢了,我实在是外行。

网友A:
如果您用串口直接触发,可接串口的DTR或RTS一类的输出管脚到继电器。然后可用程序控制DTR或RTS管脚电位的高与低。

楼主:
有人说要接个TTL电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时间能请教一下么,谢谢了,非常谢谢您 QQ:43006870

网友B(2004-05-14):
我正好有用单片机做的一块板用于自动门的远程控制,板上串口与微机连接,根据接收到的指令控制板上继电器的吸合和断开.

网友C(2005-03-05):
CNCPlant,我想用单片机的一个输出引脚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吸合和断开,是连到继电器的正极还是负极,假设连到一个极上,那另一个极连什么?请教,谢谢!

网友D:
是否要加个放大器呢,串口上承受的电流应该是有限的吧!

网友A(2005-04-26):
请教,怎么实现用单片机的总线接口实现对变频器的频率微调控制,我做的毕业设计,我看过一些资料认为可以实现,但我的老师也不确定,因为设计题目的关系我不能用PLC而只能用单片机,而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我认为如果能用RS232总线是最好了,用DA转换太不实际了,我还是学生,没有经验也没水平请教各位了,谁 能帮我一下?

网友E:
怎么用串口控制继电器啊?我的串口RTS/DTR都被占用了,请问各位该如何控制,谢谢!

网友F(2005-05-27):
你用25针的2-9针可以控制8路输出TTL电平,串上5K-10K的电阻作为基础极驱动9013NPN型三极管发射极给继电器上电!向以上8路写状态字,就代表了8路的TTL电平状态,也就代表了各个继电器的状态,比如写10,就是3针对应的路继电器上电!每次改变状态字,继电器状态都随之改变,我这里有VB的代码,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网友F:
就是并行口上的

网友F:
当输出为高电平是大概是3.5V,触发三极管导通,12或者24V,就给继电器上电了,如果继电器没有内部电容放电,你最好把输出口加个小电容,防止回流放电,对电源保护!

网友F:
jzcxh_xys:你也用上面的方法可以实现,输出作为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接继电器的正,集电极接电源的正极,继电器的负接电源的负极。

网友E:
to -274度冷酷: 您说的确实是个好办法,如果我用9针的rs232口能够控制继电器吗?您的VB源代码能给我吗?这个方面我实在是个外行,十分感谢!

网友F:
你不是说串口读写都被占用了吗?你就用并行口的2-9和25九个振,一样用,第25针接地就可以了,这样你能控制8个继电器!

网友F:
九针的串口来实现控制继电器,比较麻烦,你还要家数据锁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上面的方法,网上有很多类似的代码,我现在在公司,你要的话我晚上再给你

网友E:
to -274度冷酷: 我的九针串口占用了4,5,7,8这四针,2,3口没有占用,您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十分感谢您的帮忙,谢谢!

网友A:
TTL电路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F:
xujinsong 2,3是数据传输口,一般用2,3,5作为通讯口,可以双向的5公共地,在PC机之间通讯时,两台PC机的穿口2,3针交叉一下就可以双向通信了!不能控制继电器! 自动化小新手:TTL电平不是什么电路,就是一个逻辑电平,就是0和1,在数字电路上用逻辑判断和控制!现在就是用逻辑电路控制继电器的逻辑打开闭合!输出为1时,输出的电压在3.5伏左右,输出为0时,输出电压为0伏,这样就对应了继电器的闭合为1,打开为0

网友E:
to -274度冷酷: 这个我明白,您能将VB的源代码发给我,我想参考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xjs@ntsc.ac.cn

网友E:
to -274度冷酷: 我是否可以通过2,3口取电呢?能告诉具体的办法吗?十分感谢您的帮忙!谢谢!

网友F:
xujinsong: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看看,上面有你要的东西,而且把用法都讲的很明白,很容易的! http://www.daqchina.net/daqchina/download/winio.htm 跟我的差不多,基本上一样!

网友F:
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用DB9的2,3控制继电器,因为他们只做数据传递用,数据传传递时一直变化,而且传完就复位了,时间很短,再说,你怎么控制某个时间,哪个针为高电平!

网友E:
十分感谢您的帮忙,您知道怎么从串口(9针)2,3取电吗?

网友G:
有这方面的书籍吗,能不能系统的看看啊

网友F:
xujinsong: 你能把你的项目大体介绍一下吗,工程大吗? 要看看值不值再加东西! friendly_yu: 建议你看看通讯或者微机接口的书,如果你是学电的就更容易了

网友E:
感谢上面两位的帮助和建议,我的项目是利用串口取电,用的是DTR/RTS两针进行取电,但是我想再通过串口控制一个继电器,由于通过DTR/RTS 比较容易实现控制继电器,我就想能不能利用TXD针取电,这样我就可以利用DTR/RTS进行控制继电器,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E:
能否利用RS232串口的其他几个针控制继电器,我已经占用RS232串口的4,5,7,8针,请教各位大侠高手,怎么利用剩下的针能比较容易的达到控制继电器的目的。

网友H(2005-07-11):
to -274度冷酷and xujinsong: 如何用DTR/RTS控制继电器,有没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网友I:
to -274度冷酷 我在做PC RS232读ABB的一个TTL电平的继电器,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我作参考吗?tielingyu@yahoo.com.cn

网友J:
RS232加三级管和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I:
to 5冶机电:是在回答我的问题吗?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吗?比如三级管和电容的规格啊,连接方式啊!谢谢!

网友F(2005-12-09):
可以用NpN型9013三极管加5K欧姆的电阻
当然还要一个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的开关电源一个

网友K:
我这有一篇很好的参考资料,有高人解答的。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552

网友L(2008-10-11):
RS232串口控制继电器板(独立控制16路)

本板用于继电器单独控制打开、关闭。上位机(PC机)通过串口连接到本控制继电器板后,向控制继电器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某个(或全部)继电器打开或关闭,完全不必要考虑继电器的硬件电路上选择、驱动等问题。比如,串口输入“K6”,则第6号继电器通电吸合;串口输入“G15”,则第15号继电器失电断开。本串口控制继电器板,单板可以独立控制16路继电器。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128块串口控制继电器板。串口控制继电器板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量大赠送VB通过RS232串口控制继电器演示程序或代为开发专用程序。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RS232串口开发园地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lydnkj888

网友M:
   弘格模块可以使用的哦.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关于?? 弘格模块可以使用的哦.

请问哪种模块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关于当输出为高电平是大概是3.5V,触发三极管导通,12或者24V,就给继电器上电了,如果,你最好把输出口加个小电容,防止回流放电,对电源保护!

继电器没有内部放电好像大多是用二极管续流吧?

网友P:
发送代码好象不怎么方便,要是和PLC仿真软件一样,里面有设计好的各种开关按钮,在电脑里一点或一按就触发一个继电器或晶闸管的通断,还有按钮,开关不是"死"控制编好了的某个继电器,而是可以根据更改程式来改变各个输出方式.我认为这样比较方便些!

网友Q:
TTL电平就是高=1 低=0

网友R(2008-12-26):
        我对这个方面很感兴趣,看了几遍,就是没有图片说明,思想上还是不太清楚。
“利圆电脑科技”,请多多指点一下。我也想做个实验。非常感谢!!!

网友R:
如果愿意分享的话,请发到 410303505@qq.com
万分感激!!!!

网友R:
如果愿意分享的话,请发图文说明到 410303505@qq.com
万分感激,大侠们的帮助!!!!

网友S(2009-10-08):
我们这里有串口继电器板

http://shop34301000.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