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PC与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4-04-03):
我的PC是WINDOWS 98系统,安装了FX-PCS-WIN-C3.0编程软件,因没有232口,故买了一个USB转232口的接口,但安装驱动程序后仍无法通讯,在读入和读出数据时显示“通讯错误”,修改端口也没用,请各位指点指点我该怎么办。

网友A:
用三菱GX-Developer v7.08J(SW7D5C-GPPW)编程软件,支持COM1~8接口!USB转232口一般是COM3或COM5,FX-PCS-WIN是不支持的!

网友B:
在有串口的电脑上试一下,检查下载电缆有无问题。再检查转换电缆。我的笔记本电脑用USB转RS232下载三菱PLC、触摸屏程序均无问题。但西门子S7-200采用这种方法有“通讯超时”问题。要另外去网站下载一个程序。楼上所说的三菱两种PLC软件下载均未出现问题。

网友C:
如果是FXOS-30MR如何上PC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很对啊,我想换一台有串口的电脑试一下是最好的办法了.我个人感觉在工程中经常换一下设备试一下是个好方法!

网友E:
S7-200采用USB转RS232下载时需加一个延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