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数据采集卡插在普通的办公室PC机上进行温度控制吗?

楼主(2004-04-03):
可以用数据采集卡插在普通的办公室PC机上进行温度控制吗?控制的温度是注射机的模具温度,200度左右,奔3的电脑。多谢

网友A:
DAQ card 可用在商用 PC 机上. 但您得留意该 PC 机是否适合于该环境下运作?

网友B:
DAQ卡是什么卡啊?还有就是研华的数据采集卡,比如PCI1713等能不能直接在PC机上用啊? 我是刚涉足工控领域的人,所以什么也不懂,还希望各位高手能教教我。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只要PC机上有你选用卡的扩展卡槽。

网友A:
DAQ card = Data Acquisition card = 数据采集卡

网友D:
PC上只要有PCI或ISA槽,都可以插相应的数据采集卡。但是在恶劣环境下,一般还是建议用工业计算机。

网友E:
有没有人用泓格的啊

网友D:
研华PCI-1713使用PCI总线,只要有PCI插槽就可以用啊. 不过如果使用环境不好,还是建议使用工业计算机.

网友F:
请问在PC机上使用研华的PCL-818L系列的数据采集卡需要做一些设定吗?如果要,是什么设定?

网友G:
当然要设定地址,单端或者双端输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