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03):
rs232 至少需要几条信号线?

网友A:
3条信号线就够了,一条发,一条收,一条接地

楼主:
有一个vb实验要求将计算机rs232的2和3 引脚短接,应如何实现呢?用普通电线直接接,会烧坏主板吗?为什么? 感谢大家的解答!

楼主:
我认为485需要2条线就行,一条收发,一条接地,因为它是半双工制式

网友B:
232两条信号线+一条地线 485只要两条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