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4-04-03):
我在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调速,对电机而言,采用星-三角形和直接接电机有什么区别吗?我知道用变频器是不用星-三角形启动的,只是想知道这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用变频器可以延长起动时间,可以做到起动电流与正常运转电流一样

网友B:
星型启动,加在每相上的电压是220v,可以减小启动电流,再换成三角形成380v就达到电机正常运行了。用变频器启动电压是从零渐渐加到380v的,时间也不长,空载时都用不到1秒。

网友C:
变频器是软启动!就不再用星型启动!

网友D:
直接启动由于电流较大,对电网和电机均有较大的冲击,对接触器也有,影响系统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