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1s与fxo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04-03):
fx1s与fxos有什么区别

网友A:
fx1s是fxos的替代品!fxos早就停产! 步数:fx1s 2K,fxos 800步; 指令:fx1s 比FX0S丰富的多! 运算速度:fx1s LD一步0.55uS,fx0s LD一步1.5uS, 体积FX1S小一些!

楼主:
是否也是不可以和A系列通讯?你有QQ吗?

网友A:
可以! 但需CC-LINK! 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采用了!

楼主:
FXOS要进入PC,怎么办,它只有一个接口422,圆口哦

网友B:
我新买了一个FXIS能不能把他的资料发一份给我呀 10231217@163.com

网友C:
FXOS与电脑相连,如果是下载程序就用接口422,电缆用SC-09!

楼主:
对于电缆SC09要驱动的吗

网友C:
下载时不需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