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CAN专家帮忙

楼主(2004-04-03):
我正在调试自动生产线设备,我们用的数据传输方式是CAN总线,一共有8个CAN节点。有6个节点是89C51+SJ1000,另2个节点是买的胜勃的CAN板加PC104。现在我的这个系统的功能全部调好了,CAN总线还有点问题。大部分时间所有节点都能正常通讯,偶而会出现正在正常工作中突然某一个节点或者几个节点不能收发数据情况,其他节点正常在收发数据,该节点重新上电复位后就正常了。甚至更让我迷惑的是,有时候还会出现某个节点只能发送数据而不能接收数据。 请各位CAN高手给我的系统诊断诊断并告诉我,在下不胜感激,直接回帖或写信至mirsong@163.net. 谢谢!

网友A:
能说明一下偶尔不能工作的节点是那些节点吗?PC104还是51+sj1000?

楼主:
51+sj1000出现次数较多,PC104也曾出现过,而且PC104还经常出现只发不收现象。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通讯协议部分是不是自己写的? 是自己写的话要注意控制出错状态的处理,如果不处理在受到干扰 的时候会产生你所说的情况。

楼主:
有些是自己写的。对出错做了一定的处理,比如总线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