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能否在DP总线中作为主站,怎样设置?

楼主(2004-04-04):
在我的项目中,有OP170以及S7-200,它们两个都能作为DP总线的主站吗?由于S7-200没有DP接口,是不是需要增加模块,我查到的是EM277,这样可行吗?另外总线上的从站还要ABB变频器ACS800.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风兄,能告诉我EM277的用法吗?不过如果你有EM277的说明书也行。感谢。我的为fbingzhou@163.net 多联系,

楼主:
我的资料也不全呢,你做过关于S7-200作为DP主站的项目吗?

网友B:
s7-200应该是不能作为主站! 触摸屏只能是第二类主站。 我曾经用300做主站,带200(EM277)、变频器(M440)和触摸屏。

楼主:
那一类主站和二类主站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C:
应该是能不能带从站!

网友B:
风之翼:留下QQ! ME:283094062

楼主:
呵呵,这几天没过来,我的qq:173437361 有空常联系

网友D(2004-06-24):
200是不能做主站的。

网友E:
是不能做主站的!OP170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