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与压力变送器的区别

楼主(2004-04-04):
各位专家: 本人对传感器及变送器属外行,现需要购买一种检测输油管道瞬态水击压力的传感器(液体在管道内流动时,在0.5秒内关闭管道上的阀门时,理论上在管路内会产生一衰减的压力波),传感响应时间在10ms以内,需要防爆,量程在2MPa左右。 在购买时,现在有两点不清楚: 1. 是购买压力传感器还是购买压力变送器?有人建议说变送器不行,需要买传感器。因为变送器将传感器取出的信号经过了处理,不能再现压力的峰值,测不出最大的瞬态压力。实际情况是否是这样?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是什么?我该购买那种? 2.测这种液态流动的管道内压力瞬态变化曲线的传感器(变送器)应选用哪种材质做的比较好?扩散硅的行吗? 希望各位大虾能帮我判断一下。谢谢! 我的妹儿地址:xjj2988@sina.com

网友A:
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是什么先前有讨论

网友B:
用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是将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进行了放大等处理,该信号输出和所测试到的压力值是成正比关系的.即压力值最大时,信号输出值也最大.不存在测不到最大压力的问题.

网友C:
您的问题在选用传感器或变送器时,主要指标是响应频率的问题,变送器一般的迟滞最小要0.5秒,再快了根本做不到,愚认为选用响应频率的传感器比较好,但后面的信号处理也要注意其采用频率。扩散硅的传感器是可以的。

网友(2004-05-19):
水下压力传感器一般怎么选择

网友D(2006-06-01):
您的要求响应时间太快
变送器恐怕不行

网友E:
水下一般用的是投入式的,我公司有美国进口的Viatran投入式压力变送器,至于响应速度的问题,我们的产品都式小于1mSec

网友F:
我公司有韩国大韩仪器的流量计和变送器.你想知道的话 可以来电咨询   024-31872717  吴先生

网友G:
V系列智能变送器特点-续
V6
精度0.10%;温度影响:±0.10%;工作温度-20~70 c° ;量程比:20:1;
故障报警选择性输出;内置按钮;可无源迁移功能;带LCD;个性化菜单;
电源:12.5~45VDC;外置隔爆按钮和同置按钮;
V系列智能变送器特点-续
V8
精度0.10%;温度影响:±0.10%;工作温度-40~85 c° ;量程比:30:1;
故障报警选择性输出;内置按钮;可无源迁移功能;不带LCD;带HART、远程组态;
电源:9~45VDC;外置隔爆按钮和内置按钮;

V系列智能变送器特点-续
V10
精度0.10%;温度影响:±0.10%;工作温度-20~70 c° ;量程比:40:1;
故障报警选择性输出;内置按钮;可无源迁移功能;带LCD;个性化菜单带HART、远程组态;
电源:12.5~45VDC;外置隔爆按钮和内置按钮;
传感器类型

硅压阻传感器

干式陶瓷电容传感器

差动电容传感器
传感器特点
硅压阻传感器特点
高精度、低成本;温漂较大。
最适用在100KPa~35MPa量程;
测绝压最易实现;工作温度可在-40~85cº
过载最大3倍
易于通过数字化的温度补偿和金属隔离膜片提高稳定性和长期可靠性。
传感器特点--续
干式陶瓷电容传感器特点

耐腐蚀、耐磨损;适合液位测量和固态混合物测量,不需另加隔膜系统;
最适合低压和负表压;0~-1KPa;
内置温度补偿电路;
温漂较小,用于小量程时优势较大,抗过载能力差,最大3倍。

传感器特点--续

差动电容传感器

结构特殊;高稳定性;高抗过载能力;成本最高
可以在很高的静压下测量极低的压差;

1、差动电容传感器原理 δ室内部结构
结构特点之一
全部采用熔焊技术,可动部件极少。
固定电极加工成球形凹面,提高了仪表线性度。并具有较好的单向过载能力。
单向过载时测量膜片紧贴在球形凹面上,膜片不会损坏。
测量膜片具有预张紧力,可保证初始位置的稳定。抗冲击,抗震性较强,也就是零点的稳定较稳定。
结构特点之二
内部结构完全对称,受静压、温度变化影响小。
不同规格的变送器其外形尺寸一致。只是中心的测量膜片厚度就决定了仪表的测量范围。互换性强。
中心测量膜片厚度0.1mm;最大位移小于该厚度。此时差压与位移成线性关系。
制造工艺极为复杂,加工难度大。
2、工作原理
δ室由玻璃和金属体烧结后,磨出球形凹面,然后镀出一层,构成电容器的固定极板。测量膜片焊接在两个杯体之间。为电容器的活动极板。杯体外侧焊上隔离膜片,并在膜片内侧的空腔中充满硅油或氟油。
被测介质的压力通入高、低两压力室,作用在两侧隔离膜片上,通过隔离膜片和δ元件内的填充液传送到预张紧的测量膜片两侧。
差压的大小决定了测量膜片与两侧金属薄膜的距离。也就决定了两个电容的大小。
4、限流功能和反向保护功能
当变送器过载时,电流输出限制在30同mA以内,一是防止损坏仪表电气元件,二是实现本安防爆。
当将电源极性接反时,具有极性保护能力。防止损坏仪表。
3、传感器原理 原理

这个电容之差直接由变送、转换电路转换成4~20mADC的二线制的电信号输出。
在无压力通入或两侧压力均等时测量膜片处于中间位置,两侧两电容器的电容量相等。此时输出4mA。
当两侧差压等于变送器的上限时,两侧电容之差最大,变送器此时输出20mA。
功能之一
两档阻尼选择:SHO(0.2秒)、LON(1.6秒)
功能之二
输出电流正反向选择:REV(反向)、FWD(正向)
功能之三
故障输出模式选择:LOW(低报3.6mA)、HIGH(高报21.0mA)
功能之四
输出电流开方选择:SQ(开平方)、LIN(线性)
功能之五
输出电流报警功能开或关选择: OFF(关闭报警功能)、ON(打开报警功能)。
现场零点和量程改变方法

变送器出厂时按传感器全量程进行标定。但是:在现场客户在现场下列方法改变量程。
无源零点和量程迁移;
有源零点和量程标定;
消除安装位置对零点的影响。

网友G:
可以选用SAILSORS(塞尔瑟斯)的V系列主动式静压溶位变达器。
采用双传感器的主动测量方式。一个传感器测量大气压,另一个测量总压,相减得水压从而算出液位。没有通气管,从原理上解决了结露问题。采用双IP68防护的重载式密封,强度是普通密封的二倍。
4-20MA信号输出,带RS232或RS485接口中,带有现场三个按键,可进行量程迁移,阻尼设定,密度设定,单位切换等。

有意关注 :www.sailsors.com
邮箱:pekbeijing@yahoo.com.cn
     zhangbo@sailsors.com
  电话:010-82883086

网友H(2007-01-22):
我觉得应该是传感器不能和数显表连接起作用的.而变送器是能和数显表连接的

网友I(2009-06-18):
受意非浅。

网友J:
压力传感器是检测压力信号的,一般指一次表,压力变送器是把一次表和二次表合在一起的,并把检测到的信号转换成标准的4-20、0-20毫安或0-5V、0-10V的信号,你可以这样形象地理解:传感器是把传过来的“感觉”一下,变送器呢不仅感觉到了,而且“变成”标准的信号再“送”出去。

网友K(2009-07-27):
本人做丹佛斯电磁阀,压力开关,压力传感器,温度开关MEAS压力,温湿度,交通传感器的,价格非常好 ,有需要请联系 13588106234 张先生

网友L:
小弟受益匪浅啊

不过做广告的人很多

网友M:
A鱼啊,咱这又不是CCTV,干嘛说着说着还插播广告???

网友N:
压力传感器,压力变送器,海量库存,13728887303

网友O(2010-09-07):
求助一份压力开关的详细资料,谢谢!和我联系:zhouyong172@sohu.com

网友P(2011-11-18):
压力变送器和电接点连接可不可以换成PL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