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大家帮帮忙,PLC接错烧坏了还能修吗?

楼主(2004-04-04):
大家帮帮忙呀,我三菱PLC——FX1N,是220V的交流电源,被别人接到我的输入端的COM端子了,一下就烧坏了,请问还能修吗?我是做毕业课题呀,自己也赔不起。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人回答呀

网友A:
这样有可能输入端的光耦会全部烧掉! 维修是可以修的!

楼主:
gkren,感谢回答。 修的话时间长吗,我都快毕业了 所以如果不行的话直接买一个算了

楼主:
大家抽点时间来支持一下新人呀

网友B:
我修过FX1N的输出,更换过输出驱动集成块,贴片的。

楼主:
A0000,你好,你可以给我修修吗,当然是有回报的。 这高电压烧坏了COM口难道还能修? 当时是交流电的一根线接在电源输入的N端,另一根线被他接到COM端了 一下就出火花了

网友C:
那种情况是好修的,你是学生吧,如果在深圳我就帮你忙给你修了

网友C:
深圳:075528851008,如果不在深圳就爱莫能助了

网友A:
输入COM公共端接入220V电源后,PLC的电源模块可能还是完好的,但输入端的光耦可能会烧毁!所以有可能一通电不能输入信号也有输入点或输出点有信号,或所有输入点指示灯全亮,此外存储器可能会烧毁! 如果有维修机的话,把上面的主板换上去就可以了!还不行的话说明电源也烧毁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明天拿到厂家去看看能不能修,不行的话重新买一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