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S3.7KW 低频运行时电机发抖

楼主(2004-04-04):
富士变频器在1Hz运行时,电机发抖. 请教各位行家.

网友A:
输出电压不平衡!

网友B:
低速时力矩不够,调整参数

网友C:
驱动不好(比如说缺一阻驱动信号)

网友D:
低频转矩特性不好,采用失量变频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D:
这是采用V/F型变频器的基本现象啊,有什么好奇呢

网友A:
这是家族病!模块有病!

网友E:
也许是共振,调整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D:
一赫兹运行的时候都有这种病,把转矩提升才好.

小小!

网友:
低频时,电流的谐波分量增大,将引起电动机铁心的振动而产生电磁噪声。可以调整载波频率。GTR做逆变器时,载波频率在2kHz一下;IGBT做逆变器时,载波频率可达15kHz,电流波形已相当平滑,谐波分量很小,电动机的有效输出转矩大,基本无噪声。

网友F:
我这里一台安川变频器在低频运行时,电机发抖.输出电压不平衡!低速时力矩不够!请指教!

网友G:
只要电压平,低频运行有点震动是正常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