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前辈求助

楼主(2004-04-04):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刚接触MCGS,对它还很陌生。有哪位能指点一下:MCGS怎么与VB连接进行动态数据交换(DDE)?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在mcgs主菜单里选工具菜单,选择DDE连接管理,即可!详细的设置我们软件有丰富的帮助,一看就懂!如有问题请致电 010-62979682-211 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