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
难题:多光束光电传感器

楼主(2004-04-04):
世纪难题:多光束光电传感器 本产品是冲床安全系统的一部分,由17对光电开关并排并联成一条光电传感器,老化时寿命只能达到24小时,DC24V,功耗较大:320mA,是否因为功耗太大将元件烧坏,还是另有原因,请教各位大仙?

网友A:
这是光幕传感器,输出功率可以做到500mA,负载应该与光幕传感器的输出一致,可能是使用的负载与光幕传感器的输出不相配而导致传感器烧废, 如果您需要,我们可以按照您所使用的负载给您提供光幕传感器 洞头捷达自动化成套设备厂 www.jieda-auto.com 3097955@jieda-auto.com 专业传感器批发商

网友B:
你说的是光幕传感器,一般用于安全防护,电梯关门机构上也有应用。光幕传感器寿命很长,你们那的损坏可能另有原因。

网友C:
德国sick安全光幕是你理想的选择!用的你会说:这东西咋就不坏呢?都这么久了。。该坏了啊!!:)))))))13575496259,范永森!

网友C:
谢谢楼上夸奖,我说的是事实.不过价格没有你偏宜..呵呵

网友D(2007-08-15):
如果320mA,应该考虑脉冲方式工作。

网友E:
你的使用方法有问题,并联太多.

网友F(2007-10-22):
真是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网友G:
其实功能简单的话,用区域传感器就可以了,价格便宜多了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大家探讨下,1381002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