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菁校园
毕业设计求助!!八道延时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04-04-04):
用西门子s7-200设计一个程序系统:通过检测仪器检测的产品把他分成8个品种,通过plc的程序控制机器手进行延时动作分类。生产连续,恒速。本人联系电话:0757-88983252 email:ziwenmo@tom.com,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A:
请再详细说明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有一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对水果进行分类。首先,水果经过检测仪,检测仪依据事先的设定和检测的结果把水果分成8个级别,并将这种结果作为plc的输入。这时设计一个程序,用这些输入的信号控制机械手动作,将这些水果送入预定类别道。 待续!!

网友B(2004-05-18):
兄弟啊,这个很简单的,这好象没涉及到模拟吧!你就按照他的要求进行动作就是的了!象这种问题它的输出一般都是控制电磁阀的动作的啊!

网友C(2008-04-27):
楼上很专业!!!!!!!!!!!

网友D:
比较简单的程序,先判断做分不动作,顺序控制。

网友D:
比较简单的程序,先判断做分步动作,顺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