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蒸汽用什么流量计好

楼主(2004-04-04):
请教各位大侠:在测量蒸汽时,用涡街好还是均速管差压流量计好,成本的因素暂且不用考虑.

网友A:
SBL-型系列数显靶式流量计是在传统靶式流量计测量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最优秀的特点,结合新型传感器技术和现代数字技术上研制、开发而成的全新型流量计,它既具有传统靶式、孔板、涡街等流量计无可动部件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与容积式流量计相媲美的测量准确度,加之其特有抗扰、抗杂质性能,轻便又可靠的优点,广泛用于石油、化工、能源、食品、环保、水利等各个领域。从其使用后的效果上看,SBL型流量计具及为广阔的适用性,即: .适用于各种管径,15至1500mm至更大 .适用于高低温介质:从-40℃至+450℃ .适用于高压力工况:从0至42Mpa(表压) 产品特点: .能准确测量各种常温、高温、低温工况下的液体、气体、蒸汽,粘稠介质及各种流体介质的流量。 .灵敏度极高,能测量超小流量,其可测量低流速为0.08m/s .无可动部件,使用安全可靠 .计量准确,精度高,总量测量准确度可达0.2% .测量范围宽,最大测量范围可达成1:30 .重复性好,一般为0.1%至0.08%测量快速 .压力损失小,仅为标准孔板流量计的1/2△p左右 .可采用干式标定方式,即砝码挂重法 .可根据实际需要更换靶板而改变流量测量范围 .能在线直读示值,又能远传发信 .安装简单,极易维护 欢迎访问:http://www.rixin-flow.com 单位:泉州日新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经理 电话:0595-2488448

网友B(2008-10-08):
我们单位现在使用的是差压流量计,但是经常出问题,请问能不能把你们的新仪表的资料发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