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4-04-04):
请问大虾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有何区别?普通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

网友A:
大概可以这样理解: 1:变频电机的绝缘等级比普通电机的高。 2:变频电机的风扇和电机的接线可以是独立的,电机转速低,散热效果好。而普通电机的扇叶是和电极轴连在一起的,电机转速低了,散热效果差。 普通电机绝大多数是可以变频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