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讯

楼主(2004-04-04):
用一台PLC控制另一台,请高人指点如何连接及编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看过相关资料吗,我想你先看一下,然后再亲手试一下,也许会有所了解的!有空可以联系我啊: tc7911@yahoo.com.cn

网友B:
用并行链接

网友C:
用并行连接的方法,有公共数据区可以互访。

网友B:
也可以用令牌总线方式,

网友D:
你可以用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