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re:该选那种卡;再请教GaryLin

楼主(2004-04-04):
您给我回复:但问题在于软件的支持上, 若要用 software timer 来作波形输出的话, 时间无法控制的很精准, 波形无法输出的很漂亮 (可能会很难看). 建议自行写 ISR() 去处理, 时间才能准确。 我刚学VB,请问什么是ISR。

网友A:
ISR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在 Windows 下, 这 ISR 是写在 kernel mode driver 内的. 要用 DDK 去写, 涉及的东西比较多, 比较麻烦. 在 DOS 下, ISR 会必较容易写.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我用VB编程,通过D/A卡来输出正弦波信号, 能否用定时器或SIN函数之类来实现。

网友A:
Windows 是 multi-task 且为 not real-time 系统. Software Timer 不会很精确的运行. 您测试一下, 看看输出的结果就知了!

楼主:
我并不一定要求实时,只是把他输给一个单片机系统,目的是检测单片机处理的结果是不是预想的效果。 可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要看VB的哪写内容呢? 是不是要对D/A卡进行二次开发。

网友A:
若不需实时输出, 那就简单了. 任一块 DA card 都行. 就如您上面所述, 只要在 VB form 上摆在 Timer control, 并在其 Timer event 中计算 sin(), 再输出 DA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