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变频器

楼主(2004-04-04):
各位老师:我还是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以前在讨论恒压供水中提到变频切换工频的问题,现在我只是想问问如果变频工作到50hz时,再让它经过星-三角形降压启动可以的吗?会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还是不可以???希望你们有空答复我。

网友A(2004-10-23):
太没有必要了,已经启动到50HZ,为什么还要切换到星三角呢,50赫兹时电流肯定不大的

网友B:
直接通过接触器从变频器输出侧切换到工频电源侧就OK了,注意在外部电路上实现互锁,不然你的变频器很容易就OVER了,现在很多厂家的变频器(比如三菱,台达)都推出了风机水泵系列的变频器,你可以看一下例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