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s7-200。。我要高速读模拟量!!!

楼主(2004-04-04):
我要用组态王每隔20毫秒读取 编码器传给plc的脉冲数N---和---模拟量模块EM235测出来的电流I。。 并且在界面上实时显示N-I曲线, 而且要在后台自动保存为excel文件 我怎么做啊???? 哪位热心朋友指点... 或者能否用仿真plc做个实现此功能的例子让小弟学习学习?? 万分感谢!!!!

网友A:
好像不能实现那么高的采集速率,最高只能到55毫秒,所以你的要求很难达到。

楼主:
55毫秒的话, 如何实现啊? 指点....谢谢@

楼主:
请问: 是否可以以200或者300毫秒的速度读取呢? 如何实现读取进来的数据自动放入数据库文件 并且同时实时在界面上显示脉冲数--电流曲线呢?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我也很长时间没找到答案啊.谁能解答一下.

网友B:
教你一个办法: 其实你没有必要实时通讯,在s7200上定义一个内存区,先将数据写到PLC内存区里,然后定时利用数据块通讯,达到数据记录的目的。在组太软件里编写拆包程序,我的事故再现逻辑就是这样完成的,否则要编软件的底层程序,好难好难呀。

网友C:
画曲线我就不教了,很简单的。要自动记录数据的话,先要在你的硬盘中建立一个数据库,并且建立一个表格(可以在数据库中自己敲进去也可以通过组态王表格模板建立,语句为SQLCreateTable(......) ),再建立一个记录体字段名对应你要采集的变量,连接组态王和数据库SQLConnect(......),然后采集数据,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中的“执行时”填写写数据库的语句SQLInsert(......),记录频率可以设置最低为55毫秒。你先试一试,不行的话你再看我的回复。

网友D:
请问,这样的话,是不是在曲线的采集频率就能达到10次每秒,那为什么组态王手册上还说,曲线最快只能是一秒一次啊,还说,如果希望更快的频率,得自己设置什么东西在access里,还需要变量里的时间戳什么的.那是怎么回事啊?谁有这样的事例啊,发给我一个啊,谢谢!  dupeng_8032@163.com

网友C:
我发现写入数据库的数据最快速率为500毫秒,即1妙只能记录两个数据,无论你怎么设置。

网友D:
那我该怎么办呢?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网友C:
组态王的功能你不能期待太多,据我实际应用的情况组态王记录数据只能达到那么快了。如果想实现告诉采集的话就要自己去编程了,而且很多板卡采集速率达到100k,用组态王根本不能发挥它的作用,用C++吧我认为很好。

网友:
请问用组态王能不能记录光栅尺这样的计数?

网友C:
我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只读,读写)时设定采集速率可以为10毫秒,定义只写变量可以为0毫秒,然后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中添加语句插入数据库数据,设定运行时为每55毫秒。这样的话定义变量的高速度的采集岂不是就没有用了,我只要设定变量的采集速率为小于等于55毫秒就可以了。但是运行时的每55毫秒也不能执行,我发现在数据库中的数据只能是每秒2个,速度很低。请问各位高手和亚控的技术人员,告诉采集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啊读:请问你是在哪里看到曲线最快一秒一次和需要设置数据库的东西?我发现我现在写数据的瓶颈是在组态王和数据库之间,可能组态王能实现每55毫秒写入数据库数据的功能,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罢了。请问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我是看到一个名为access毫秒级数据存储的word文件,说能达到100毫秒速度的数据存储。好象是在组态王自带的文件中找到的,具体我也不清楚了,不好意思! 55毫秒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到底组态王进行什么功能时或者是只能用那些功能是才能达到55毫秒级呢?

网友C:
我现在可以每秒采集最高16个数据,把变量的采集频率可以设置为10毫秒以上,而数据库插入语句最高为55毫秒,这是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中的设置。把这两者都设置为最高的话(我个人认为变量采集频率的设置只要小于等于数据库插入语句的执行频率都是一样的),然后再设置运行系统-特殊-运行系统基准频率设置为最高的55毫秒(亚控技术人员说最好是200毫秒),就可以每秒采集16个数据了,当然这是在变量个数少的时候,多的时候我并没有试过。大家有什么见解交流一下吧,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E:
天堂鸟: 你说的办法可行吗?你怎么存储这么多数据在PLC里面啊?PLC里面空间就那么一点点啊!能存多少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