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控制绕线式电机、双速电机

楼主(2004-04-04):
我准备对旧设备改造,用变频器控制绕线式电机、双速电机,查了一些资料讲的不很清楚。现请教各位有些什么注意事项,表示衷心感谢! (电机11KW)

网友A:
主要注意的是,转子中电流是不是过大,因为把转子绕组短接后,定子中电阻等参数都变化了。我做过一个没有问题,你可先把绕组在划环外短接用变频器试一下,测量一下定、转子电流大不大。

网友A:
对不起,是转子中参数变化

楼主:
我曾经看到一个:转子电阻不能全部短接,应该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B(2005-12-18):
我看到过有可心使用的,就是笨说的短接转子.但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品牌变频器专门应付这种现象

网友C:
绕线电机参数与鼠笼电机有些不同,可以考虑将转子电阻保留一点点。另外选型时适当留一些裕量。

网友D:
好象是不能控制绕线式吧.如能的话如何接线,请指导

网友E:
将转子绕组用铜排短接.调试方法跟异步电动机通用变频器相同.需要说明的是,若重负荷频繁使用时,应考虑电机温升问题.
双速电机,按照高速接法(一般双YY形),然后接入变频器输出侧.若当从节能来考虑,建议使用多段速功能.低速下运行时,建议把输出转矩,下限频率调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