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凌华I9118的BSSH采集模式怎样实现

楼主(2004-04-04):
由于我现在要进行的数据采集对信号的同步性有较高要求,因而想使用外接的采保电路实现多通道的同时刻采集,但在使用9118的BSSH采集模式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1、使用BSSH采集模式时,输出的hold信号只是一个短时脉冲吗?从实际测试和说明书来看hold信号确实仅仅是一个短时脉冲,但这样一来,怎么能够使外电路整个采样周期内,都处在保持状态呢?这是最让我迷惑的一个问题 2、使用PCI-DASK编程时,虽然可以通过config函数设置采集模式为burst外加采保电路。但是却没有相应的函数设置两个级联计数器的数值(c1,c2)。PCI-DASK给出的使用burst模式采集的例子也只是设置bssh后,用scan之类的函数设定采样频率,然后进行数据采集。这样一来似乎无法真正的实现burst模式采集的意图。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知道完成一次扫描的时间((c1*c2)/4M),而无法知道各通道采集时间间隔(c1/4M)。这也引起我的好奇:在BSSH采集模式下,对于给定的采样频率,AI_ContScanChannels这些函数是怎样设置c1和c2的呢? 3、win95链接库中的函数倒是可以设置 c1,c2。这是不是说,我们想要真正实现burst采集模式的意图,就必须用win95和dos下的函数进行编程呢? 说得太罗嗦了,希望斑竹不要见怪才好。

网友A:
关于您所问到的问题,以下逐一回复: 1、您的理解是正确的,输出的hold信号确实只是一个短时脉冲,因为就S&H的原理来讲,它仅仅需要一个脉冲来保持所有通道的状态。 2与3两个问题都是涉及软件的,实际上,PCIS-DASK比Win95的API更为高阶的,因此正如您所说的,相对更接近于底层的Win95或DOS的API可以通过分别设定C1×C2以及C1对板上4M晶振作分频的动作来分别控制SCAN各通道的时间。 但是较为高阶的PCIS-DASK将此一部分隐藏起来了,您可以看到在AI_9118_Config中有一个参数为BurstCnt,其说明为The burst number,其含义就是您在启动burst模式时要SCAN多少个通道,当调用AI_ContScanChannels函数时其参数SampleRate就相当于4MHz/(C1xC2),而PCIS-DASK驱动程序会计算出切换BurstCnt这么多通道时其间隔时间为多少,并设定4MHz/C1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