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_face GP2600基本画面间的切换?

楼主(2004-04-04):
我使用的是日本Digital公司Pro-face GP2600触摸屏,烦请哪位“前辈”指点一下:通过GP触摸键切换画面的具体做法?谢谢!

网友A:
设置一个功能开关即可

网友B:
使用功能键或者改变LS08的数值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忙。以后请多多指教。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