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数据采集和算法,急急急!!!

楼主(2004-04-05):
各位WINCC的高手,小弟正在做一个项目(胶水的计量问题),用WINCC来采集数据,时时重量数据可采集到,但不知在WINCC该如何计算流量,我想用前一秒的重量减去后一秒的重量,然后除时间,但不知如何采集这数据,怎么做,或还有其它方法,请各高手指点。我刚学WINCC没几天,还请多指教,谢谢!!!我的EMIL:FJYONGANWYM@163.com.

网友A:
你可以在wincc里编写定时触发的全局脚本,如每秒一次,然后在脚本中进行计算,即直接用当前值减去前一秒的值。

楼主:
fubing先生:能否讲详细些,我还是不懂得写,我的资料少又刚学,请多指教。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实现WINCC同excel的数据传送与读取,谢谢!!

网友B:
"你可以在wincc里编写定时触发的全局脚本,如每秒一次,然后在脚本中进行计算,即直接用当前值减去前一秒的值。"简直是对机器的扼杀!

网友C:
组态王提供的使用手册有五六百页,仔细看看,再看看帮助就一切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