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节电改造求助

楼主(2004-04-05):
朋友的机台注塑机需进行改造,苦于对注塑机不太了解,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其变频控制的关键点和应注意的问题?感激不尽!

楼主:
请问您是哪里的朋友?

网友A:
注意信号的取出:1。一般是流量信号,也可以取双信号(另一个是压力信号)。 2。把流量信号(0--1A)转换为电压信号,接到变频器模拟输入端。 3。改造重要注意变频器工作时对注塑机的干扰,应采用相应的措施。 还有。。。

楼主:
1. 现在国内很多变频器都有生产注塑机专用变频器; 2. 注塑机专用变频器与通用变频器主要的区别是:专用变频器有专用的注塑机接口信号,可以接收注塑机单片机的0~1A电流信号。直接转换成相对应的频率。另外,专用变频器的过载能力比较大,一般都是300%的额定电流,以确保适应注塑机的过载能力。 3. 注意事项: 很多变频器的过载能力都不能适应注塑机的较强的过载,反映在炸变频器的模块。 请在选型及选品牌时注意。 接线过程中,请注意抗干扰问题 …

网友B:
如想了解注塑机应用和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打电话13113658972.也可以讨论合作改造.

网友C:
谢谢:可以和我联系吗?0574-56136103

网友D:
在湖北的可以和我们联系,13554245605.

网友C:
to;楼上,你是湖北那里啊,可以和你联系吗?我是黄冈的,在宁波做。

楼主:
终于碰到我的老本行了!你是宁波的是吧!我是杭州市的 注塑机节能改造我最内行了!13335819250

网友C:
to :很高兴认识你,你们是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楼主:
TO痴风: 您是内行,请教您一个问题:一台注塑机,经变频器改造后,变频器一运行,注塑机温度就跳报警!是怎么回事? 1.已经加磁环! 2.有正确接地! 3.载波已调至最低!

网友A:
to 110bianpinqi 建议你在变频器输入端串接输入电抗器吧,一定有效。简单的方法:在热电偶的接线两端并电容。

网友C:
to :楼上,你改造的注塑机的温度传感器是和加热传感器在一起的吗?那加热的温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网友C:
to :楼上,在热电偶两端应该并上多大的电容呢?

楼主:
笨变频: 加电抗器,成本比较大。 能告诉我在热电偶上具体是怎么加电容呢? 是不是在单片机上的热电偶上并电容,还是在料筒上检测温度的部位上的热电偶两端并电容? 谢谢!

楼主:
笨变频: 电容应该是加多少规格的呢?

网友A:
102\103\104你试着并吧,一般是103

网友E(2007-07-13):
节能改造找我13175130306

网友F:
河北的
 我们
 深圳正弦注塑机专用节能变频器